楼主(2024-03-21):
汇川EASY可以与维纶标签通信吗?选择H5U的驱动通讯可以吗/

网友A:
好像是可以,没有NX,NJ那么方便好用

网友B:
我也想知道,实际地址太麻烦了。楼主出结果告知下哈
维纶供应商说EASY标签通信选H5U的。具体效果没有实机试过,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EASY和H5U底层基本一样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熟练使用OMRON,SIEMENS的菜鸟

网友C(2024-08-15):
我亲测没有问题,小型的只有5U可以,EASY通讯选5U再导入标签是可以的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D:
用  OPCUA更方便

网友E(2024-11-22):
是不是只可以用纯标签?不可以标签和软元件混用
引用 网友C:
我亲测没有问题,小型的只有5U可以,EASY通讯选5U再导入标签是可以的。

网友C:
可以的,没有问题,
相信自我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只可以用纯标签?不可以标签和软元件混用

是的,要么用modbus,要么纯标签,

网友E:
谢谢大佬
引用 网友F:

是的,要么用modbus,要么纯标签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的,没有问题,

你说的是威纶通那边通讯选择h5u,然后实际plc是easy?
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

网友H:
各位,菜鸟不懂就问,只用过modbus
问题一,什么是标签通讯?
问题二,是威纶通专有的功能吗?还是其它屏都有比如昆仑通态,西门子smart等

风轻云淡平和心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