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1):
各位大神 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博途的 监控表和强制表有什么区别  怎么给我的感觉监控表也可以写呢 强制表也可以看

网友A:
顾名思义,监控表主要用于监视和修改正在由在线CPU执行的用户程序的值。它可以在计算机上显示用户程序或CPU中变量的当前值,允许在STOP模式下将固定值赋给CPU的外设输出点,这一功能可用于硬件调试时检查接线。监控表可以在项目中创建并保存,以支持各种测试环境,便于用户在调试期间或出于维修和维护目的重新进行测试。此外,监控表可以与CPU交互,如同CPU执行用户程序一样,并在STOP模式下启用CPU的物理输出。

而强制表则主要用于强制用户程序的各个I/O变量分配固定值。强制表只能针对I、Q点进行强制,并且强制优先于过程映像。通过强制表,可以为用户程序的特定变量分配特定的值,以测试和验证系统的行为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工控大混子) 懂了  谢谢
    zhaoaron

网友B:
    强制表:强制已经在程序里面用到的Q0.0 等Q点
    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