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系列的原点回归指令,可以在感应到DOG开关后往反方向寻找零点吗?

楼主(2024-03-21):
现在设置的是往负方向寻找DOG,寻找到DOG开关后以爬行速度向相同方向寻找零点开关;
可以设置为往负方向寻找DOG,寻找到DOG后往反方向寻找零点开关吗?

网友A:
可以的,记得没错应该是回原点参数最后一项
努力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记得没错应该是回原点参数最后一项
调试半天,没试出来这个功能,怀疑没有这个功能

楼主:
已经放弃plc回原点指令,用驱动器的内部回原点

网友B:
应该有的呀,估计你没设置好

网友C:
完全可以实现这一功能,估计是你没有试验成功是因为那个参数没有设置好,这个要看的程序

网友D:
零点信号 设置为近点狗前端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