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数据转换问题

楼主(2024-03-21):
我用modbus 指令读到D100和D101的寄存器的数据分别是3F3E 和7266.我用浮点数工具转换是0.743933在PLC程序里面要如何转换?

网友A:
有没有一种可能,它本来就是浮点,你只是没有按照浮点格式来看他

楼主:
可以直接监控浮点数吗?是汇川PLC

楼主:
用高低字节转换也不是我要的数据

网友A:
唉,有时候,我没得说,你把这两个交换一下,就得出结果了

网友B:
按谭工说的高低字对换一下

楼主:
我高低字节换了的,也不是我需要的数据相差太多了

网友A:
唉,没得办法了,你找我来做吧,给个红包就行
,我就差给你上程序了

楼主:
PLC截图帮我看一下

网友C:
前面都说得很明白了 字交换一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高低字节换了的,也不是我需要的数据相差太多了
字节和字分清了吗

网友D:
把高16位乘65536+低16位,合成Dword后,用共用体转成浮点数就行了
下载积分:+1(李奕龙) 汇川属于Codesys体系的P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