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1):
更新版本 factory io 2.5.6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jQWZrn3ea1mJcFGA5pXz9w?pwd=79l3
提取码:79l3
  • 下载积分:+3(dawuczw)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地主22)

网友A:
    大佬有空可以研究一下新版kepserverex(V6.7以后)的xx方法。之前的工具不管用了。
    特别是V6.11版开始增加S7 Plus驱动,可以直接读写西门子PLC优化块数据了。

网友B(2025-04-26):
    我是安装的2.4.3版本,安装后,将2.5.6软件包覆盖前面的安装文件,然后再将破解文件覆盖对应位置文件即可。

    QQ(VX):22522412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