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压接触器更换求助

楼主(2024-03-21):
富士SH-5 SH05AA 主回路5常闭接触,电流10A, 货期太长太冷门,求助替代品牌型号

网友A:
空间够的话旁边加一个就是了

网友B:
楼主可别被忽悠了,拿东西就是个接触式继电器,注意 重点,还是继电器,发热电流10A,和普通按钮触点,接触器继电器触点电流一样,无非是接触器样式,皮实一点,你看看JZC1接触器继电器,正泰的,单层4组触点,ZC1-44是4常开4常闭,这个完全替代,没问题。
你看看照片和参数

网友C:
常用品牌,再加辅助触头即可。

楼主:
硬性条件必须是5常闭,不加其他辅助触点,不然抛开这个就好解决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硬性条件必须是5常闭,不加其他辅助触点,不然抛开这个就好解决
西门子、🅰🅱🅱有这种外形像接触器,主触头常闭,常开的继电器。

网友E:
加辅助触头都不允许,那就乖乖等着用原厂货了。

网友F:
可以用士林或三菱,安装尺寸相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