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师,三菱驱动器可以带小功率电机吗?

楼主(2024-03-23):
因为做测试用,目前手里只有HF-KP43的400w马达,配套的驱动器是J3-40A,但是手里还有70A和100A的驱动器需要测试,这2个大功率的驱动器可以链接400w的马达进行测试吗,如果不行,应该怎么办,调整伺服参数可以实现测试吗?你们都是怎么测试的,谢谢师傅们赐教。

网友A:
好像有专门改编码器功率的软件

网友B:
三菱J2S和J4-B-W?的,驱动器可向下兼容,直接设置电机容量就可以,但是J3的想要做的话,好像需要三菱的帮你写个OS文件烧录。
下载积分:+1(harmon) 说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