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id请教

楼主(2024-03-23):
请教下各位大佬,小弟用pid控制喝水的水壶烧水加热,用的是fx3u的4ad和4da和一个0到10v调压加热模块,pid指令s3的参数设定用脉冲设定,还是持续接通!手动整定参数的!
设定好目标参数,常开触点接通pid指令后,例如mv输出10000,再次接通pid指令mv输出12000,再次加输出一直在加!(p值i值d值都没动)!(目标值和设定值参数相差100左右)(比例2000),为什么会是这样子,不得理解!参数存储区和输出存储区没有在别的地方占用

网友A:
PID自整定要有经验值才行,不然从0开始调试要费太大劲了。为啥不选一个自带PID的温控表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