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4):
之前安装了博图15,然后客户要求16以上,15删不干净,安装不了16怎么办

网友A:
15 16 17可以在一起安装的,我就是这样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5 16 17可以在一起安装的,我就是这样装的

我现在就是16装不了

网友B:
那是因为你安装的版本不一致,如果V15是专业版的,V16也必须是专业版的。
引用 楼主:

我现在就是16装不了
zhaoaron

网友C:
如果是我,我会重做WIN系统,
......

网友D:
上虚拟机

网友E:
上虚拟机v15-v17,都可

网友F:
用虚拟机,一个虚拟机一个版本,或者重做系统。

网友G:
所有版本的虚拟机全部安装完

网友H:
可以一起安装,估计你是WIN7的吧,WIN7的安装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