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4):
小弟又前来请教各位前辈了.
这次遇到一些情况.
在一个水平做两轴水平伺服移动,用的是同步带5M的..
FX3U+JE-40A*2(脉冲输出)

1.经常出现D8340/D8350 监控脉冲的会提早结束导致M8029过早触发使得软元件停止下来.
不知道有什么参数可以改变这个情况呢?导致我经常丢脉冲定位不准确..
目前采用一个伺服 AB相差动编码器 反馈给PLC 直接把 C521/C523传给 D8340/8350来做定位使用..

2.经过几次伺服 一键式调整,在定位移动时,(800-1000转)不会出现过冲回位的情况.可以直接做到高速制动.
但我是需要多次定位的, 每次切换下一个定位指令,不能做到很连贯.必须中间暂停一下下才能切换下一个定位
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导致 切换定位 需要缓冲时间.?
想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, 2轴分别处于 A1 A2 到位后可瞬间切换到 B1 B2点, 现在出现要么定位不准,要么直接罢工..

3.我还用到一个 模式切换功能,  位置切换转矩..
 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丢包问题还是 不能实现 高速制动.
每次在定位结束后 无法实现 模式切换.需要等待1S才能切换.
不知道这个该如何处理..
我在看同行的视频可以轻松实现..所以前来请教各位前辈..

网友A:
第二个问题 :触发定位后,检测到轴busy信号ON就断开触发可以解决
想彻底解决三个问题可以把程序发上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问题 :触发定位后,检测到轴busy信号ON就断开触发可以解决
想彻底解决三个问题可以把程序发上来看看

感谢前辈指点。
用的是三菱伺服...是用定位完成 这个出点码?

关于第三个问题. 程序挺多的.简单用文字说明吧...

就是在定位完成后(位置模式),我需要用到转矩模式进行水平两轴反方向运动,
在此期间 需要两轴定位完成后(两轴无动作后)  0.5S 才能切换转矩模式。
不然伺服无法动作

利用了 LOP这个触点来切换
不知道是不是 8029提早触发了(实际电机还没有完全停下来)

网友B:
不是步进动作的话,用了M8340就不需要再用M8029了,运动完成比较D8340与设定值进行下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