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1200 触摸屏卡死通讯中断

楼主(2024-03-24):
我们有两个西门子触摸屏运行一年多,分别于前后一两个月出现同样的通讯中断问题,断电重启后通讯恢复正常。客户说故现象是画面可以切换,但画面上的采集的模拟量数据不更新了,启停按钮按着失效,给触摸屏断电后再次上电后正常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大家帮忙分析下!

网友A:
我们也有一台出现类似的卡死现象,更换一台触摸屏10余天了,暂时没有出现此故障,怀疑原机的主板总线与存储芯片通讯故障,需要更换存储芯片或CPU
我们这个出现一样的情况,应该不是触摸屏坏了!

楼主:
我们这个出现一样的情况,应该不是触摸屏坏了!

网友A:
可以先更换网线和24V开关电源,如果开关电源有问题或网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,我们是更换了网线和开关电源之后,还有这个问题,才更换触摸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