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求助一下各位前辈 关于三菱伺服转矩问题的.

楼主(2024-03-25):
各位前辈又来咨询一些问题了..
在两轴使用 转矩模式的正转 (两电机一正一反)
会出现有一个电机启动慢.导致最后两者对于中心位置就有偏差很多了..
(目前不能使用定位指令)
这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呢.
是否电缆线 有一条5M 10M的.
还有什么参数可以使得伺服能瞬间启动.?
两者的伺服参数同一样的..

网友A:
有没有怀疑机构有摩擦,导致电机不能够快速启动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