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忙

楼主(2024-03-25):
哪位大神有用SCL写好的 AI模拟量采集的例子程序,想借鉴学习一下 谢谢
zhaoaron

网友A: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ie=utf8&oe=utf8&wd=%E5%93%AA%E4%BD%8D%E5%A4%A7%E7%A5%9E%E6%9C%89%E7%94%A8SCL%E5%86%99%E5%A5%BD%E7%9A%84+AI%E6%A8%A1%E6%8B%9F%E9%87%8F%E9%87%87%E9%9B%86%E7%9A%84%E4%BE%8B%E5%AD%90%E7%A8%8B%E5%BA%8F
......

网友B:
设定定时中断块(一般0.1秒),在块中(可以调用 fc或fb块)用PIW和PQW读写模拟量然后进行处理如PID等,另PID不要放到OB1中,因为时间周期不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