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串口通讯RS指令问题

楼主(2024-03-25):
RS指令在新建程序选择着使用标签后将无法使用,但是程序写好了才发现这个问题,程序带标签和不带标签之间还不能相互复制,头疼,有没有大神能解决这种问题

网友A:
是的,很正常

网友B:
三菱的就这样,

网友C:
将程序先写入PLC中,在打开一个空白的GX-Works2 选择相同的PLC型号,只选择读取PLC程序,不要读取其他,读出就可以了,注解可以导出在导入即可

网友D(2024-05-08):
三菱的这个功能有点鸡肋

网友B:
这就不错了,西门子的不同版本的,想都别想

网友E:
使用标签可以使用RS啊,我这是在用的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