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5):
今天2024年3月25日。
去客户现场更新“钢卷开平线”程序,PLC三菱FX5U,触摸屏GS2110-WTBD/-N。
因有物联网所以中间有交换机,下载用的是网口。此设备刚运行一周左右。
PLC程序下载好后,对触摸屏进行下载,弹出如下对话框

然后将关于网口设置数据都看了一遍,没问题,反复尝试结果一样。
因现场有好几台同样配置设备,已运行近一年,于是去别的设备尝试下载,结果一样!
瞬间不淡定,因原有设备年前更新时一切正常!没带USB线,只能返回。
回公司后对现有的触摸屏进行下载。公司硬件情况 ,触摸屏和PLC插在无线路由器上,笔记本Wifi连接路由器进行下载,一切正常。
于是断开Wifi采用网线直连,同样弹出相同的错误窗口!
问题出在哪呢?于是乎,开始怀疑软件是不是有问题!猛然想起2024年02月16日进行了软件升级。原版本Ver 1.275M,更新为Ver 1.295H。
于是将软件重新安装为Ver 1.275M。网络连接一切正常!
在此提醒大家有更新想法的慎重,应该是新的软件有其它特殊设置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好贴好贴!

网友A:
    高版本的1.295有BUG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    高版本的1.295有BUG?

    通过实际操作,相同的程序,不同的结果。个人感觉一种可能设置有特殊之处,另一种可能就是有BUG。

网友B:
    三菱高吃低   都能搞  有没考虑过是你那物联网关的问题    我有个插了那个物联网    只有过他远程能读   去现场拿USB都读不了   把物联网关关电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三菱高吃低   都能搞  有没考虑过是你那物联网关的问题    我有个插了那个物联网    只有过他远程能读   去现场拿USB都读不了   把物联网关关电就好了

    想到物联网的问题,调试时物联网断网断电。
    现场就一套设备有物联网,其它没有装物联网的设备也是一样的。
    家里正在调试的设备也没有物联网,现象相同。
    主要是三菱支持高版本允许转低版本,是不是为了防止新版本有BU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