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5):
图上的命令是岛电SR93改通信模式的,用串口调试助手搞了一晚上不行,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

楼主:
引用楼主key9lx于2024-03-25 23:46发表的 大哥们,这个条命令怎么执行, :
图上的命令是岛电SR93改通信模式的,用串口调试助手搞了一晚上不行,

这是我再串口助手里的图片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

楼主:
各位早上好啊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

网友A:
你这个工具我没用过。右边  MODBUS-TCP  功能号  4 读输入寄存器
这里有影响没?
他这个应该是要无协议情况下发送这些代码。
HEX试了不行可以再试下ASCII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演示的地址是1,实际设备的地址是不是1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演示的地址是1,实际设备的地址是不是1?

是1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工具我没用过。右边  MODBUS-TCP  功能号  4 读输入寄存器
这里有影响没?
他这个应该是要无协议情况下发送这些代码。
HEX试了不行可以再试下ASCII

右边那个可以不看,因为我发送的内容不是用那边的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

网友B:
我看你用的时Socket通信,一般Socket通信是不需要校验的,串口通信才需要,可以试一下"02 30 31 31 57 30 31 38 43 30 2c 30 30 30 31 03",不要校验试试看,STX和ETX一般常用作Socket通信的开始和结束

还有可以发一下完整的说明书看一下,可能有些通信的细节没有注意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你用的时Socket通信,一般Socket通信是不需要校验的,串口通信才需要,可以试一下"02 30 31 31 57 30 31 38 43 30 2c 30 30 30 31 03",不要校验试试看,STX和ETX一般常用作Socket通信的开始和结束 [attachment=297286]  [attachment=297287]
还有可以发一下完整的说明书看一下,可能有些通信的细节没有注意到的

这个时候源技术文件
附件: 岛电SR90系列数字调节器通信接口用户手册.pdf (2465 K) 下载次数:10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

网友B:
看了一下手册,发现你用错了软件,这个网络调试助手是专门调试Socket的,岛电SR90只支持串口通讯,有3种协议可以使用:岛电自有协议(Shimaden)、Modbus-RTU、Modbus-ASCII,建议使用Modbus-RTU或Modbus-ASCII,基本上的PLC都支持

需要测试Shimaden的话可以选择串口软件XCOM来测试,可以准备一个USB转RS485线,将设备连接到电脑,然后发送数据到设备

需要测试Modbus-ASCII或者Mobus_RTU的话可以选择Modus Poll来测试,可以准备一个USB转RS485线,将设备连接到电脑,然后发送数据到设备

注意,测试前要确认软件的串口设置跟设备的串口设置是否一致,例如站号、波特率、奇偶校验等等要一致

网友B:
这是XCOM和Modbus POLL软件,Modbus POLL的破解码网上随便搜一个填进去就可以了
[upload=1]
[upload=2]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一下手册,发现你用错了软件,这个网络调试助手是专门调试Socket的,岛电SR90只支持串口通讯,有3种协议可以使用:岛电自有协议(Shimaden)、Modbus-RTU、Modbus-ASCII,建议使用Modbus-RTU或Modbus-ASCII,基本上的PLC都支持
[attachment=297305]
需要测试Shimaden的话可以选择串口软件XCOM来测试,可以准备一个USB转RS485线,将设备连接到电脑,然后发送数据到设备
[attachment=297306]
[attachment=297307]

非常感谢老哥, 我按您的提示走一遍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XCOM和Modbus POLL软件,Modbus POLL的破解码网上随便搜一个填进去就可以了
[upload=1]
[upload=2]

谢谢哥们
曾批给雨支风券,累上留云借月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