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联想14+酷锐电脑怎样分区格式整个硬盘装正版win11?

楼主(2024-03-26):
各位大虾,联楗14+酷锐电脑怎样分区格求化整个硬盘装原版win11?谢谢!

网友A:
U盘安装,或者光盘安装。重启之前放进去,重启。就可以选择硬盘分区方式

网友B:
装正版系统软件。

网友C:
用U盘制作winPE引导系统可以对硬盘随意操作,或者用windows历代的系统安装,它安装之前都有个格式化功能。或者去微软官网去下载制作U盘安装win10或者win11,制作好后选择U盘启动系统,里面就可以操作硬盘分区。

网友D:
网上看视频教程,很多的。论坛上不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