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6):
电脑 WIN11 系统, 16G  1T  i7-13700h   ,安装博途V16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,安装V17后编成没问题,仿真时有时候会卡死。
打小我就傻
zhaoaron

网友A:
软件没装好。。西门子软件比较矫情。。。。建议虚拟机8G     V17+plcsim
我感觉还是用虚拟机好,   系统有问题,直接换虚拟机。
......

网友B:
看下这个链接写的教程,区分核心,我试过,确实流畅了。
https://blog.csdn.net/RCKLV/article/details/12989329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下这个链接写的教程,区分核心,我试过,确实流畅了。
https://blog.csdn.net/RCKLV/article/details/129893292

确实流畅不少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下这个链接写的教程,区分核心,我试过,确实流畅了。
https://blog.csdn.net/RCKLV/article/details/129893292

谢谢,我也碰到这问题。

网友E(2024-08-13):
现在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