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6):
各位大神有什么触摸屏能通过插U盘导入Excel表格数据的到触摸屏指定的寄存器中吗

网友A:
MCGS和威纶通都可以的吧

网友B:
威纶通肯定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CGS和威纶通都可以的吧

麻烦推荐个型号

楼主:
可以推荐个型号吗
引用 网友B:
威纶通肯定可以

网友C:
官网上有的型号其实都可以

楼主:
有没有相应的案例可以提供一下吗
引用 网友C:
官网上有的型号其实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