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6):
西门子PLC可以像汇川PLC一样导出标签与威纶触摸屏做连接通讯吗?威纶触摸屏直接选择导入的标签即可连接PLC,现在我只能用地址来与触摸屏通讯,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插眼,西门子现在用的标签地址偏移
bnnyygy

网友B:
可以的
1200+威纶通,标签通讯。

1200在标签变量的DB块生成源,然后威纶通再导入,还毕竟好用。不用绝对地址挺舒服的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bo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的
    1200+威纶通,标签通讯。

    1200在标签变量的DB块生成源,然后威纶通再导入,还毕竟好用。不用绝对地址挺舒服的

    PLC变量怎么生成源,求指教!谢谢!
    bnnyygy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    PLC变量怎么生成源,求指教!谢谢!

    边编程习惯吧,我不用PLC变量表。。。好像变量表只有I.Q点位。我直接FC块映射了。

    因为有时候拿到项目的时候,只有工艺,IO随时在变。我直接表格搞定。

楼主:
    这个PLC变量能生成源,导出标签吗?没有生成源的这个选项啊
    zhaoaron

网友C:
    TIA只能导出三种格式。

    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767627.html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。

    仅DB能导出源
    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782255755428006067&wfr=spider&for=pc

    1、针对以前的TIA软件,需要在TIA组态CPU属性窗口,保护项中选择允许PUT/GET通讯,V13SP1以上的版本,该属性均寻找无保护即可,参考图1
    2、维纶HMI软件中,如EasyBuilder8000中,设置PLC的连接,选择西门子1200,参考图2
    3、组态维纶通画面、PLC的连接点可以设置S71200下的I,Q,T,M等,参考图3
    4、如果使用导出的1200标签和DB块变量,请先在TIA中导出,再在Easybuilder8000中导入即可使用。
    详细步骤参考:http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service/ANSWER/solution.aspx?Q_ID=151689&cid=1072

    文档
    https://dl.weintek.com/public/EBPro/Document/Siemens_S7-1200_V4_UserManual_tw.pdf

    多找找,资料嘎嘎多、、、、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bo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......
    zhaoaron

网友C:
    看看这个。。。
    附件: Siemens_S7-1200_V4_UserManual_tw.pdf (1633 K) 下载次数:26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bo) 真诚感谢!
  • 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