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机器人论坛
请教贴:ABB机器人再添加一块DSQC1030板卡,如何配置?

楼主(2024-03-26):
有没有大哥知道,现场的板卡点数用完了,想要再添加一块,需要怎么配置

网友A:
和第几块没关系,实际是机器人是ethernet/ip scanner, 1030是slave。
下载积分:+3(sonate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感谢感谢,在模板那一栏选择IO device + digital解决了
引用 网友A:
和第几块没关系,实际是机器人是ethernet/ip scanner, 1030是slave。
工业机器人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