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电箱防水问题

楼主(2024-03-26):
事情是这样的,现场有一台设备,有一个大电箱,电箱上面有油表测水压,所以箱子里就有水管,我们这里之前的做法是在大箱子里再放一个小箱子,用来做PLC控制柜,现在要重新做一台同样的设备,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电箱这里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,现在的大箱子里套小箱子实在太丑了

网友A:
水压可以采用压力传感器在现专用采集,转换成4-20mA电信呈,再用仪表显示出压力值,应该很好解决

楼主:
我们有数显表输送到系统里,但为了数据准确,还需要加个机械式的压力表,方便对比数据
流年乱浮生

网友B:
你为什么非得把压力表装在电箱上面,我机械压力表都是接在水管上,只要距离配电箱不远就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