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6):
FX3U编程,伺服或步进电机脉冲数记位。
程序仅提供编程思路,可手动运行模拟。 CCD玻璃转盘机、皮带传动式筛选机.rar (160 K) 下载次数:1167

GX2软件版本过旧的可能打不开,更新软件版本即可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嘻嘻嘻哈哈) 感谢分享!大佬 可以请教 ..
  • 下载积分:+1(513345177) 好贴好贴!
  • 下载积分:+5(evanzheng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5(sdobye)
  • 下载积分:+5(阿萱子v)
  • 下载积分:+2(梦雨天涯) 真诚感谢!虽然我打不开

网友A:
    感谢分享,回复支持一下楼主。

网友B:
    好巧,感觉我们写的一样的
    附件: 筛选3相机.rar (160 K) 下载次数:372
  • 下载积分:+5(sdobye)
  • QQ 302961958
    闲鱼  ucldnaqk ,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
    欢迎私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好巧,感觉我们写的一样的

    原理都差不多,只是用移位指令不方便读写32位数据

网友C:
    谢谢分享,先下载有空再仔细研究下!

网友D(2024-05-08):
    感谢分享,感谢分享,支持楼主。祝楼主万事如意!

网友E:
    请教一下,Z0 Z1 Z2 Z3 Z4里面的变量随着M0接通都是相同的数值,为什么不用同一个而是要用这么多呢?

楼主(2024-07-03):
引用 网友E:
    请教一下,Z0 Z1 Z2 Z3 Z4里面的变量随着M0接通都是相同的数值,为什么不用同一个而是要用这么多呢?

    先把D100 D102 D104设置一个合理的值再运行看看。D100<D102<D104
    正常运行的时候Z0-Z5是根据D0数值变化来的。仔细看一下程序声明

网友F(2024-12-03):
引用 网友B:
好巧,感觉我们写的一样的
感谢你和楼主的分享

网友G(2025-03-12):
CCD玻璃转盘机、皮带传送式筛选机程序模板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