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6):
大家好
小弟这边是刚从三菱转到西门子控制这一块 目前感觉一头雾水
就是从新建一个程序开始  好像突然不知道从何下手
每次新建博图后 就不知道 是先组态 还是先写程序
FB块 FC块程序中是一点要用吗 我看别人写的程序 好像都有用  还有的人喜欢写SCL 看得我也是头大
每天学习一点点

楼主:
我看资料有说FB284控制  这个都是封装好可直接用的 但我读别人的程序 别人还自己用SCL写了一个FB284
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做
每天学习一点点
bnnyygy

网友A:
大厂都要求用ST,也就是博图的SCL,

FB,FC区别自己查一下。

关于工程流程,这个,这个

组态硬件前面后面应该都可以,但是有些情况需要硬件才可以编程序吧,建议把硬件组态做了以后再写程序。

网友B:
没问题的
对比Work2 ,
OB块就是程式设定里的执行程式
FB FC块是程式组件里的个别程式

把FB FC块拖到OB块里,就可执行

网友C:
小型机只有OB1,中大型机会有多种块,程序大1个OB块太麻烦了。如果你的程序不大,可以只在OB1上编写,大了要分结构就用多个FC或FB,FC不带背景数据块,对重复调用的程序不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大厂都要求用ST,也就是博图的SCL,

FB,FC区别自己查一下。

为什么我接触到的大厂都是强制要求梯形图
长三角地区,PLC编程,工业机器人编程

专业外协

bnnyygy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
为什么我接触到的大厂都是强制要求梯形图

为了方便客户维护吧。

我说的大厂是那些做设备的,面试的时候,都要求全部用ST写程序。

一页屏幕,梯形图呈现的内容太少,ST一页就看很多。

反转各有优势吧,也争了很多年。

我都是梯形图写逻辑,ST写计算,怎么方便怎么来。

网友E:
有机会学习一下

楼主:
谢谢 回答 学习了
引用 网友A:
大厂都要求用ST,也就是博图的SCL,

FB,FC区别自己查一下。

每天学习一点点

楼主:
嗯嗯 谢谢
引用 网友B:
没问题的
对比Work2 ,
OB块就是程式设定里的执行程式
FB FC块是程式组件里的个别程式

每天学习一点点

楼主:
就是 我也觉得 OB块小型机1个就可以写完了
引用 网友C:
小型机只有OB1,中大型机会有多种块,程序大1个OB块太麻烦了。如果你的程序不大,可以只在OB1上编写,大了要分结构就用多个FC或FB,FC不带背景数据块,对重复调用的程序不好
每天学习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