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6):
1黄灯=设备没有初始化       2 闪黄灯=初始化完成(没有开自动,没有异常)     3闪红灯=初始化完成(有异常)       4绿灯=正常运行中(没有暂停)        5闪绿灯=正常运行中(正在暂停)

网友A:
没有那么多花样,我们就三种:常亮绿灯--设备运行中,常亮黄灯--设备停止中,闪红灯--设备有故障异常。

网友B:
绿色常亮正常运行,闪亮少料提示,黄色常亮,手动没有复位完成,闪亮全复位完成,红色常亮,蜂鸣器闪烁

浪子海风

网友C:
黄灯:待机常亮     暂停闪烁
绿灯:启动常亮     复位闪烁
红灯:急停常亮     故障闪烁
蜂鸣:故障常亮
优伤的菊花

网友D:
欧洲设备黄色运行加工,绿色待机,红色故障

楼主:
三色灯状态各有千秋,国内也没有统一,呵呵,都是各自发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那么多花样,我们就三种:常亮绿灯--设备运行中,常亮黄灯--设备停止中,闪红灯--设备有故障异常。

我们也一样,就多了个蜂鸣器单独可以关闭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三色灯状态各有千秋,国内也没有统一,呵呵,都是各自发挥

绿灯待机(停机状态)红灯(运行正常),黄灯(故障输出时亮)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绿灯待机(停机状态)红灯(运行正常),黄灯(故障输出时亮)
我见过的都是绿灯亮表示自动运行中

网友G:
报警:红色灯闪烁,蜂鸣;
提示:黄色灯闪烁,绿灯常亮;
正常:绿色灯常亮;
消音按钮:红色灯常亮,取消蜂鸣;
故障清除按钮:红色灯灭;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见过的都是绿灯亮表示自动运行中

多数是红色停,绿灯行,这里可能因为是设备是外国的品牌,接线和图纸要求是这样的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绿灯待机(停机状态)红灯(运行正常),黄灯(故障输出时亮)
一般水泵控制柜上的灯就是这样显示的,对上了。

网友I:
想怎么来就怎么来

网友J:
绿灯:运行准备完闪,自动运转常亮。
黄灯:警告
红灯:故障
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
钢笔,铅笔,文具盒,

网友K:
简单一点好。

网友L:
我们就三种:常亮绿灯--设备运行中,常亮黄灯--设备停止中,闪红灯+蜂鸣器--设备有故障异常
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^_^

网友M(2024-05-03):
黄灯闪烁未初始化,黄灯常亮初始化完成,绿灯常亮自动运行中,绿灯闪烁手动运行,红灯闪烁故障指示

网友N:
只能看机台说明书定义

网友O:
绿灯常亮:自动运行中,绿灯闪烁:自动暂停中;
黄灯常亮:手动运行中,黄灯闪烁:初始化中;
红灯闪烁:报警中

网友P:
参巧下交通灯黄绿红,搞复杂了,遇到呆一点的操作工,又要培训一下了。

网友K:
随意,个人自定义。

网友Q:
用过一台印刷机。DEK, 英国制造的机器。在半导体行业用得很多。刷锡膏,等。机器质量可以。用的是xp系统。软件需要加密狗USB。机器2006年的老机型。现在还能用。can 通信。它的三色灯显示。和大陆的一模一样。绿灯运行,黄灯待机,红灯故障。
电脑太老了。关机了很难启动。后面再也开不了电脑了。我们用戴尔的铁壳大机箱老式电脑。把机器的硬盘直接接戴尔的电脑。也能使用。

网友R:
如果有显示文本的话,建议报警灯的指示,不要搞的那么多花里胡哨;对于编程人来说,可以比较直观的通过报警灯来判断问题所在,而对于操作人员来说,反而有些眼花缭乱,过于鸡肋。

网友S:
晚上亮红灯
有人靠近黄灯
附近没人绿灯

网友T(2024-06-03):
绿灯设备停止,代表安全。   黄灯运行,代表设备在动作,应该注意安全。       红灯就是设备故障了。
zsh340

网友U:
引用 网友A:
没有那么多花样,我们就三种:常亮绿灯--设备运行中,常亮黄灯--设备停止中,闪红灯--设备有故障异常。

网友V:
黄灯--就绪,绿灯--启动,红灯--报警

网友W(2024-07-26):
黄灯:常亮 -- 手动状态     闪亮 -- 原点回归中
绿灯:常亮 -- 自动运行     闪亮 -- 自动模式下的暂停状态
红灯:急停 -- 常亮     报警 -- 闪烁
蜂鸣:急停 -- 常鸣     报警 -- 间歇发声

网友X:
这个没有硬性规定的
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

网友Y:
常亮绿灯--设备运行中,常亮黄灯--设备停止中,闪红灯--设备有故障异常或没有初始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绿色常亮正常运行,闪亮少料提示,黄色常亮,手动没有复位完成,闪亮全复位完成,红色常亮,蜂鸣器闪烁
没毛病

网友Z:
随便写写,看客户习惯更改

网友AA(2024-09-03):
待机黄灯,运行绿灯,故障三灯闪烁+蜂鸣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