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查找PLC的IP地址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26):
plc和触摸屏由网线连接,这时如果通过触摸屏读取plc梯形图,需知道plc的IP地址,请问,怎么查找IP地址。

网友A:
能读到触摸屏的程序么??
要是Allen Bradley-Rockwell的触摸屏,连电脑都不用,可以直接在触摸屏的信息里面看到整个PLC的硬件组态配置,也就自然包括PLC的模块型号和IP地址了.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我们用的是三菱触摸屏,连接的也是三菱plc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们用的是三菱触摸屏,连接的也是三菱plc。
三菱的,根据触摸屏找到网段,既然知道IP网段,在通讯设置里面,也能扫描到PLC的.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
网友B(2024-05-09):
什么品牌的plc和触摸屏

网友C:
fanuc 21 iT车床系统。可以看PLC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