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手机可装虚拟系统吗?

楼主(2024-03-27):
手机可装电脑虚拟系统吗windows?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。有什么好的虚拟软件,手机配置要求。

网友A:
有的,好像叫云电脑,以前见过同学下载来玩,

网友B:
以前用过,但占用贮存和内存大,卡,后来没用了,名字忘记了。一般用双开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