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7):
公司现在有套设备现场有强磁干扰 求推荐继电器型远程io模块  PN或者EIP或者CCLINK都可以

网友A:
你查一下胜蓝的端子排就行,有很多协议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地主22)
  • 微信hui530527      b站账号,梦雨天涯1991

网友B:
    PLC是什么配置?品牌?

网友C:
    华贸欧特 欧迪尔  胜蓝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查一下胜蓝的端子排就行,有很多协议的

    胜蓝官网没看到带协议的远程端子台,看到的几乎都是不用连接协议的排线、电缆连接的端子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    胜蓝官网没看到带协议的远程端子台,看到的几乎都是不用连接协议的排线、电缆连接的端子台

    刚看了,有带协议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    刚看了,有带协议的

    我真没找到,推荐一下我看看,可能我找茬了

网友D:
    找到了,总线模块下,谢谢你们

网友E:
    实点科技的你要的协议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