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7):
求指导[Cd.184]定位启动信号,[Md.141]BUSY信号,[Pr.32]JOG运行加速时间选择。诸如以上参数,前面带个中括号里的代表什么意思?手册上介绍的乱七八糟的,没看明白什么意思,不能直接用缓冲存储器地址来代替吗?

楼主:
引用楼主徐晓煜于2024-03-27 11:05发表的 FX5U-80SSC :
求指导[Cd.184]定位启动信号,[Md.141]BUSY信号,[Pr.32]JOG运行加速时间选择。诸如以上参数,前面带个中括号里的代表什么意思?手册上介绍的乱七八糟的,没看明白什么意思,不能直接用缓冲存储器地址来代替吗?

还是就是为了区分这个参数的分类,没有任何作用

网友A:
Cd是控制数据的英文缩写,Cd.184就是第184号控制数据;  Md是监视数据的英文缩写,Md.141是第141号监视数据; Pr是参数数据的英文缩写,Pr.32是第32号参数数据。总之,Cd,Md,Pr就是把各种数据进行分类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厦门钱工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Cd是控制数据的英文缩写,Cd.184就是第184号控制数据;  Md是监视数据的英文缩写,Md.141是第141号监视数据; Pr是参数数据的英文缩写,Pr.32是第32号参数数据。总之,Cd,Md,Pr就是把各种数据进行分类。

   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需要一样的意思

网友B:
    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