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7):
描述:压力和真空度计算
采集英福康真空计PCG550,电压0-10V ,大家都是如何校验PLC采集的电压值,与实际的电压值,如何保证转换后数据的准确性,电压修正都用什么仪表修正,电压小数点后三位读到的值修正后都与用MKS真空显示仪表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别,如何才能够最大程度接近实际的真空值?

网友A:
你测量的真空度是多少啊,在规管测量范围之内吗
在范围之内,但是就是很难去校准

网友B:
直接走通讯啦,还用什么模拟量
这是个好方法,避免了计算和采集的误差,只是不知道为啥有这么大的采集误差,厂家为啥还是用0-10V

网友C:
我们以为的换算公式是y=kx+b,但实际换算公式是y=10的n次方,这个n的微小变化都会造成y的一个较大的变化,更不说本身检测存在的各种偏差影响(真空计和真空仪表是2个厂家,检测的位置、方式、延时等等)。建议一个是联系真空计厂家技术人员看能否提供类似的案例支持,二是想法把需要真空值段,譬如10Pa-100Pa这个段的数据做到基本符合,能够满足客户基本需求就行。
是呀,电压变动0.001V,读取到的真空值都会变动很大,目前还不直到用什么电压表测量,才能校验实际电压值与PLC读取到的电压值的差值

楼主:
是啊,电压的0.001波动都会产生真空值的很大变动

网友D:
直接通讯 不要找自己算 永远搞不到一样 我做过这种

网友D:
或者不要仪表  你要仪表干嘛  直接真空探头就可以
要仪表是为了监测一下我们采集的真空度对不对,不然心里没数

网友E:
别用仪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