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种PLC,一点双向限位方法

楼主(2024-03-27):
PLC输入点不够,打算用一个输入点,进行双向限位(比如一个点进行左、右限位,或上、下限位),要求有先后顺序。什么品牌的都可以,都有什么办法?

网友A:
软限位不行吗?

网友B:
邪路
-------------------
接伺服上不就行了

网友C:
选择品牌 输入点不够。
AB智能
联系方式: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:z175899

网友D:
楼上厉害,根据输出线圈及限位状态确定两个限位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