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GS工程下载方式

楼主(2024-03-28):
项目中用到很多种型号的MCGS的触摸屏,发现有的型号支持USB下载,有的型号不支持,例如:TPC7062K,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着。
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泪下。

网友A:
USB,网口,U盘,WiFi下载就这几种了

楼主:
个人只是觉得USB即插即用,比较方便,只是好奇为什么有的屏支持,有的不支持?
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着。
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泪下。

网友B:
MCGS屏型号很多,还有一些定制屏,其中有的只支持U盘下载。

网友C:
例如:TPC7062K
这款已经停产了吧?只能用以前的MCGS嵌入版编程软件
新款编程软件是mcgspro
zsfjn

网友D:
是不是USB口下载的时候,需要到系统参数里面设置一下,USB主从关系吧

网友C:
默认不直接插就可以
不过与U盘格式有关
建议格式化为FAT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