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 V8.0变量连接状态未知,这是什么情况

楼主(2024-03-28):
新装的WINCC和smart200通过MODBUS TCP连接,一直连不上

楼主:
通道都没有
zhaoaron

网友A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G84y1Q7a3/?vd_source=d3b9c93a5a30256a7aa675efcca42a55
这个视频你看看是不哪步不对。
用WINCC应该有1500把,,1500和SMart之间可以S7通信。
经典WinCC通信问题合集
http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productportal/prods/hmi/wincc/q2_communication/list_q1.html
博图WinCC通信问题
http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productportal/prods/hmi/wincc/q17_list/list_q4.html
通信_S7-200 SMART
http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productportal/prods/s7-200-smart-portal/200smarttop/smartsms/038.html
......

楼主:
不行啊,wincc驱动程序连接状态空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