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8):
V9.75编程软件新建不了CP1E,但是可以打开,请大师指点一下。
lizhihua

网友A:
9.75绝对可以建CP1E,只是你没有找到
看了之前别的大师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,说是更新一下,不知哪里更新。

网友B:
上翻                 上翻      上翻
哪里翻呢?翻遍了,估计是软件或者系统问题。
拆二代

网友C:
9.75肯定是有的。
设备类型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,原则上CP1E排在CP1H上面,看这图里确实是没有,只能说你安装的有问题,重装一遍。
安装就那几个下一步,也没得别的选项,我选的完全安装。

网友D:
这个版本有的,仔细找
大师能指点一下,在哪里找吗?
努力~学习 共同~进步
QQ:3591693775   VX:WF1603401

网友E:
我的9.5有
我这个电脑也装的9.5显示有问题,但是可以用。装在另一台电脑上出错。装了9.75,可以装,可以打开CP1E。就是不能创建。

楼主:
大师没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吗?

网友F:
     我也试过没有,后来装9.8的

网友G:
9.75版本

网友H:
有啊,可以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