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这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24-03-28):
c#上位机和单片机串口通讯,用串口助手测试单片机一切正常,用上位机可以发数据,但是没有返回数据。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USB转串口的TX端,发现输出波形和调试助手的差别很大 ,调试助手输出的波形很干净,而上位机输出的波形上面有好多叠加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是在同一台电脑上的测试。这是串口没有打开时候的波形
这是打开串口后的波形
这是串口助手发数据时
这是上位机发数据时的波形
,这个波形单片机没有返回值 这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

楼主:
自问自答,串口转USB的问题,折腾了几天,换了根线好了

网友A:
有串口调试助手不用,用示波器也是神级操作啊

楼主:
刚开始用的串口助手,不正常才用的示波器

网友B:
嘿嘿嘿,没想到吧,转换线的芯片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