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8):
型号:DVP20PM00D / M / DT,可以支持3轴直线,圆弧,螺旋插补,支持电子凸轮,追剪,飞剪,还支持G和M代码!

有没有大佬用过类似的PLC,可以支持G代码,对于一些打孔机,打胶机等应用非常好!G代码编程控制轴运动比梯形图简单多了。有的可以推荐一下。

网友A:
用codesys系列的PLC,可以支持CNC编程,国产支持这个的价格比台达这款便宜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codesys系列的PLC,可以支持CNC编程,国产支持这个的价格比台达这款便宜很多

有推荐的吗

网友B:
显控也有支持CAD图形导入,抖音上有视频

网友A:
信捷XSLH 24点 带8轴,1500左右;禾川HCQ0 带8轴,1000左右;汇川的价格高些,国产很多PLC都有codesys平台的PLC,支持codesys,一般都能支持CNC编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捷XSLH 24点 带8轴,1500左右;禾川HCQ0 带8轴,1000左右;汇川的价格高些,国产很多PLC都有codesys平台的PLC,支持codesys,一般都能支持CNC编程

感谢推荐,问下codesys使用要收钱吗?

网友C:
太方便好用了,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感谢推荐,问下codesys使用要收钱吗?

每个厂家提供授权文件的,或者提供自己的codesys软件(就是经过自己修改的codesys),所以你不用付费。

网友B:
显控支持CAD图形导入,FGRS-C8X8T-4/4,支持4轴高速脉冲输出,PLC本体不到400块
CAD图形必须使用显控的触摸屏,具体抖音上有介绍
CAD图形需要在电脑上用显控的CAD软件处理一下路径,生成的文件在显控触摸屏用U盘导入,
也可以不用显控触摸屏,不过只能用显控编程软件导入CAD
整了一套二手的,准备学习一下
最近项目有些忙没时间学习

网友E:
20PM应该十来年前就有了   bug太多没人填   当专用控制器应该挺好
点胶 植毛 绕线倒角去毛刺甚至标准机床都有应用  但还是小众
  技术支持和价格都不是很给力   > delta一贯如此

网友E:
delta 这几年市场占有率一直降  更新慢

网友F:
谁给你勇气用台达的运控?上船容易下船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谁给你勇气用台达的运控?上船容易下船难
那么哪家的比较好用呢

网友E:
直接用数控系统

网友G:
CODESYS的cnc一般都是din66025的标准,什么CAD的DXF图形导入,修改G代码变量和读取CNC文件都是标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