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8):
昨天在调试一套覆膜包装线,用的台达DVP48EC PLC,因为太晚了就把程序带回家修改好,今天去下程序时PLC竟然不认账了,提示程序与PLC记忆容量不符,导致无法下载,只好重新上载再修改和之前修改好的一样程序再下载到PLC,有点蒙蔽为啥这样,一样版本的软件不行,高版本的也不行,是不是有点过分啊

网友A:
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看一下机种设定,是否与下载PLC机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看一下机种设定,是否与下载PLC机种一样

这个你可以尝试,我试过了,哈哈。机种不一致的提示不一样

网友B:
这个你用的多了以后会发现这个死机会是经常问题,只能换
用怕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yerong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你用的多了以后会发现这个死机会是经常问题,只能换
    用怕了

    某种情况下这是好事

网友C:
    台达,苦逼得很㇏
  • 下载积分:+1(yerong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台达,苦逼大师。

网友D:
    台达还好吧   我喜欢用台达,再来是三菱。肯能是我技术不过关吧..只要有问题我就怀疑是我的问题...

网友E:
    最好的办法是先上传里面的程序连版都有了!然后复制程序过来再下载!之前遇到过一个可能是被 维修过也遇到这样的提示!就是这样搞的!

网友F:
    用台达的人员更换快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    台达还好吧   我喜欢用台达,再来是三菱。肯能是我技术不过关吧..只要有问题我就怀疑是我的问题...

    啊,你这

网友H:
信捷也是PIC在运行正常的 上传完语法检查就报错

网友I:
所以有些时候用低端的就要接受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看一下机种设定,是否与下载PLC机种一样
我遇到过,机型不对,也不让下载。

网友C:
台达,它就是一个苦逼的种子啊。

网友K:
便宜有便宜的烦恼
我以前的公司全是基恩士,就很舒服了,有时候基恩士直接给写程序
还可以抄别人写的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