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倫通屏幕

楼主(2024-03-28):
威倫通屏幕.再線模擬功能鍵不見了.請幫幫我 謝謝
阿謙

网友A:
参数设置有问题。触摸屏和PLC的参数都要设置对。232连接的FX3U的。今天还在玩。如果PLC参数设置好了。那就把触摸屏程序另存一个在线版的触摸屏程序,然后,再设置设置在线的参数。
网口的很好搞。
你需要注意。你用在线连接PLC。要把触摸屏的连接线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