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8):
1.(参数设置有问题。触摸屏和PLC的参数都要设置对)。查過了  COM 口
2.(232连接的FX3U的。今天还在玩)  我是用Q系列
3.(如果PLC参数设置好了。那就把触摸屏程序另存一个在线版的触摸屏程序,然后,再设置设置在线的参数)   這個不太懂。
网口的很好搞。
(你需要注意。你用在线连接PLC。要把触摸屏的连接线拔了)     觸摸頻根本沒送電 只是在PC再現模擬。
阿謙

网友A:
还没解决吗。
需要注意,你实际最终用的是哪个口连接触摸屏。在威纶通设置的时候就选对应的口。注意PLC型号。
你需要把你实际的问题说清楚,PLC型号,用什么线,什么通信连接。232,或485,或422,还是网线。
如果是232通信,那么PLC和触摸屏的通信参数要设置成一样。
保证你的线是正确连接。232,一定要连好三条线。GND不接是不行的。
PC端,连接PLC要接com1,连接其他口,可能会不行。
按照这个顺序来排查。一般是通信参数不对导致。还有232   com1,  线。这三个问题。
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,可能就是存在问题。

楼主:
PLC  QH06CPU  RS232   HMI 與PC COM口一致但我是接COM3   PC與HMI 傳輸線USB  通訊是RS485 4線   條電源線以上  謝謝你  感恩
阿謙

楼主:
GND  是接地嗎?
阿謙

网友B:
讲得还是有点迷糊。一楼已经讲清楚。首先你确认PLC哪个口与真正的触摸屏连接。通信方式用的是哪种。威纶通就对应选。
比如你PLC用232口与触摸屏相连。设置好PLC该端口的通信参数。触摸屏也选对应的通信方式,威纶通的com几只是代表不同的连接,一切以PLC的为准。PLC是232,那么触摸屏也选232。波特率,停止位,奇偶性,同PLC。
重要一点,你PLC的232线要与PLC的232   com 1进行物理连接。
由于威纶通在线模拟,用PC  设备管理器里的com1,会比较容易连接的原因。假如你PC  的com1被其他占用,那么要是它禁用。再改一个com1口来与PLC进行连接。
232三条线,plc  端,SD  RD  GND 。对应PC,3,2,5。

楼主:
解決了   是參數設置錯誤    謝謝大家
阿謙

网友C(2024-05-09):
标准的通讯线连接不上基本上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