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00与昆仑通态触摸屏做modbus

楼主(2024-03-28):
1200 与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32KI做modbus_rtu进行连接,这边DB块的数据怎么在触摸屏中进行配置,大佬

网友A:
选v 然后db号加偏移值 比如你db号是0 实际工程值这个地址就是0.4 数据类型选32浮点数
lizhihua

网友B:
在昆仑通泰上直接勾选1200的DB地址就行,1200DB把优化的块访问勾取消就行。

楼主:
昆仑通泰modbus_rtu地址是不是得+1,而且他的地址直接是16位,plc对应得两个字节。就是说触摸屏40001-40002映像的是DB块的0-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