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请教各位:不同的伺服总线通讯协议在实际应用和编程上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4-03-29):
RT,
之前用过三菱PLC的脉冲控制(FX5U内置定位)和总线控制(QD77MS模块),印象中就是伺服接线和PLC控制指令的不同
最近了解到伺服总线控制有其它通讯协议,比如CANopen、EtherCAT、Modbus。。。
那么不同的通讯协议在实际应用上有什么不同?编程的区别很大吗?
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

网友A:
总线速率和通讯方式不同,尤其做同步复杂运动区别很大
编程你可以理解Modbus和CanOpen都是通过组态伺服参数,通过对伺服参数进行修改来控制伺服
EtherCAT通讯都有集成好的PLCopen控制库,只用组态一些控制字就行,再调用封装好的指令控制库,通过PLC逻辑控制来控制伺服。

网友B:
无论是底层还是硬件区别都比较大,但我们都是属于应用层面,拿过来就用,稍微注意下就行了,

专业外协

网友C:
编程都是调用相应的FB块,区别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