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S MOUBUS通讯问题

楼主(2024-03-29):
各位大师,那位用过FX5S PLC加FX5 485BD板走MOUBUS通讯,想问下我硬件只用485BD板不用485ADP ,在程序上是否能用ADPRW指令,还是像3U一样只能用RS指令

网友A:
需要用到RS485可以试试用触摸屏的485,数据通过触摸屏中转,这样省去一个模块
不相信用PLC的设备上没有触摸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用到RS485可以试试用触摸屏的485,数据通过触摸屏中转,这样省去一个模块
不相信用PLC的设备上没有触摸屏
首先,现在很多触摸屏没有485,再有就是很多设备上有PLC没有触摸屏,最后就是很多用触摸屏的485中转给PLC,还得写脚本。

网友C:
可以的,直接使用ADPRW指令

网友D:
对,直接使用ADPRW指令
三菱产品老人,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, 微信:nblaoshi1977

网友E:
直接用ADPRW命令就行了,我就是这样用的。

楼主:
感谢

无所畏惧

网友F:
支持一下
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-face Eplan 157208843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