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运动控制模组抓取案例哪位大师有类似案例啊

楼主(2024-03-29):
用的台达ASPLC控制X\Y\Z\旋转轴抓取,哪位大师有类似案例学习下谢谢

网友A:
大哥,你之前怎么做项目的

网友B:
没有做过这样项目的工程师有几个?

网友C:
如是抓取的位置是固定的 。这个不很简单不是。就是三个轴到设定的位置做抓取动作。
不是固定位置位置比较多

网友D:
这个肯定是固定的,这是最简单的,3轴顺序,加上加减速指令,使用绝对定位指令,原点回归指令,完成。
抓取位置比较多,有没有简便的方法

网友E:
基座上安装一个激光测距,空走一次,记录最高点的平移坐标,返回去定位最高点的平移坐标。下降时可以参考最高点的垂直坐标加对射光电信号。不难啊

网友F:
XYZ三轴坐标是有相机反馈坐标位置还是手动固定抓取的位置比较多?

网友G:
变址后寻址

网友H:
是X轴龙门吗,自写龙门程序还是控制器自带的?是否涉及多轴插补、追剪飞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