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西门子S&200 smart PLC与生产看板通讯问题

楼主(2024-03-29):
公司有一通台机,采用西门子S&200 smart PLC与生产看板、测径仪之间,采用485通讯,看板上要显示的有三个数据(站号24),:外径,生产 线速度,生产长度,和测径仪通讯(站号1)调取实时测量外径值,现在只有看板上的生产线速度变化,其它的没有反应,监测的数据如下:是PLC通讯口坏了么?另外通讯为什么后面多了一个字节 00
?

楼主:
设备之前使用是正常的,前几天突然这样了。重新下载备份的程序,故障一样,其它正常。看板通讯说明如下:

网友A:
看板通讯有线速度说明通讯正常,应该是和测径仪的通讯出了问题

楼主:
发送的通讯码不对,PLC要发三个读24号站的码,转成16进制数就是18开头,一 个是读01号站的,是01开头,按理应该是有3个18开头的码和一个01开头的码,但监控数据上看,只有一个01开头的码,和一个18开头的码,另外出现了04开头和40开头的码,这是不对的呀,另外后面多了一个00的数据,

网友B:
看串口代码只给地址24写了线速度,其他都没有写。PLC监控一下,看看触发条件还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主程序通讯是轮发

楼主:
处理结果:经过更换PLC后,用上载的程序下载到新的PLC中就正常了,证明是PLC的问题。

网友C:
PLC一般不会出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