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 PLC关于高速计数器的问题?

楼主(2024-03-29):
用X0和X1作为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,并且X2处于空置状态,为什么其它点都无法正常计数?(不是完全接收不到信号,是一会能正常接收,一会儿又没反应,用示波器检查所有脉冲信号都正常)X0用的是C235,X1用的是C236;C235和C236可以正常接收脉冲信号计数。如果不把其它点作为计数器输入点使用,就能正常工作,用作计数器就不行,从X3到X17都试了。

网友A:
后面的X点脉冲会漏失,脉冲信号太快了,只有X0和X1可以接收高速脉冲信号

网友B:
描述不清, 高速计数器有硬件计数器和软件计数器之分,硬件计数器有最大响应频率,软件计数器有最大响应频率及综合响应频率限制
三菱产品老人,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, 微信:nblaoshi1977

网友B:
在编程手册里有详细说明
三菱产品老人,宁波周边接编程及改造项目, 微信:nblaoshi1977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漏写了一条指令。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