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29):
最近有个项目用的雷赛伺服,功能就是简单的拧螺帽用气缸推进伺服旋转,客户需要自己设定旋转圈数和实时显示角度,
查了下雷赛的手册只有在PA0.13这个参数,通过Modbus写入限制来设定扭力不知可不可以?

zsfjn

网友A:
扭力精度要求不高的,用伺服直接控制。如果扭力精度要求高,还需要加扭力传感器

网友B:
专业打螺丝15年。要求都很高。机械硬盘螺丝组装。

网友C:
马头、阿特拉斯、英格索兰等汽车行业选用的扭矩工具动辄10W/套,靠的就是精准扭矩控制,需要单独的扭矩传感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马头、阿特拉斯、英格索兰等汽车行业选用的扭矩工具动辄10W/套,靠的就是精准扭矩控制,需要单独的扭矩传感器

就一般要求,10W都是10台机的卖钱了
冲出枪林弹雨

网友D:
引用楼主cdgong于2024-03-29 21:35发表的 请教一下,伺服如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检测扭力 :
最近有个项目用的雷赛伺服,功能就是简单的拧螺帽用气缸推进伺服旋转,客户需要自己设定旋转圈数和实时显示角度,
查了下雷赛的手册只有在PA0.13这个参数,通过Modbus写入限制来设定扭力不知可不可以?
[attachment=297418]

可以,雷赛L7的转矩可以选择外部模拟量和内部的485参数设置。你的这个需求可以使用混合控制模式,位置加转矩,切换到转矩时记得要同时控制速度;拧螺母的工艺应该熟悉吧,有异常问题可以交流交流
技术交流vx: Electric973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可以,雷赛L7的转矩可以选择外部模拟量和内部的485参数设置。你的这个需求可以使用混合控制模式,位置加转矩,切换到转矩时记得要同时控制速度;拧螺母的工艺应该熟悉吧,有异常问题可以交流交流

是的,准备采用通信的方式控制

网友E:
有这么麻烦吗???
PDO 组态60E1  60E0     正负扭矩限制
定位指令完成的时候
让XX.FSETPOS:=XX.FACTPOS       原因是 在60E1 和 60E0的限制下  FACTPOS 跑不到SETPOS
如果负载压力解除  FACTPOS  会立即前往SETPOS  所以在定位完成更新下 SETPOS就行
一看你要求  我不用过脑子就想到怎么做
  • 下载积分:+1(cccccy) 热心助人!

楼主(2024-05-03):
引用 网友E:
    有这么麻烦吗???
    PDO 组态60E1  60E0     正负扭矩限制
    定位指令完成的时候
    让XX.FSETPOS:=XX.FACTPOS       原因是 在60E1 和 60E0的限制下  FACTPOS 跑不到SETPOS
    如果负载压力解除  FACTPOS  会立即前往SETPOS  所以在定位完成更新下 SETPOS就行

    想什么呢还EtherCAT组态,这个项目控制板和触摸屏成本都压缩到600了,
    只能找TB的工控板走MODBUS RTU读写,检测转矩限制IO信号

网友F:
    可以考虑不用PLC,直接用触摸屏的宏指令控制,驱动器的IO用虚拟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