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欧姆龙cp1l plc怎么可以同21台plc通讯

楼主(2024-03-30):
请教下欧姆龙cp1l plc怎么可以同21台plc通讯 用的是无线数传电台

网友A:
无线数传电台的资料在哪里,底线在哪里

网友B:
Modbus协议可以
微信:guanyumou

QQ:149034219

网友C:
有PLC通讯的智能网关IGT-DSER,原理如下图,资料在附件中
下载积分:+2(asasas) 真诚感谢!

网友D(2024-06-18):
一般都不会这样玩的,这个产品可以说是鸡肋吧 现在网口产品都带TCP协议,不同品牌PLC数据交换又快又准,时延都是以毫秒为单位;即使是小白也不会这样玩,用触摸屏做不同品牌或同品牌PLC数据交换也是很方便。你想想你们产品的优势在哪?

网友E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