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30):
如图,一个扫码器,我现在要改成继电器给的信号要怎么接。 主要是一个12一个24,没中继电器换

网友A:
把手册文件全发出来看看

楼主:
[upload=1] 大神帮看下,

网友B:
参考一下下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一下下图

他有自带的上拉电阻

网友B:
还是要看下要不要外接,内部的上拉电阻可能是适配5V电源的,工控是5V的电源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要看下要不要外接,内部的上拉电阻可能是适配5V电源的,工控是5V的电源不多

我接好了,可以直接当开关量用,试了下,低电平可以用。应该是我接上他的上拉电阻,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