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4-03-30):
打扰各位前辈了,我又来请教一些问题。
在转矩模式下,两轴正反转进行水平移动
其中有一轴慢了100以上得脉冲
用的是位置与转矩共存模式。两轴用的同一个模拟量电压(在运动时两轴电压一样),同一条信号源 正反转信号
就是有一轴会慢一点到达终点。

这个会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呢
已经把伺服电机拆下来进行光轴与恢复出厂值来进行测试
也是差100以上得脉冲

网友A:
两个轴的驱动器交换下,怎么变化?

网友B:
位置与转矩共存模式
转矩模式下,你用什么控制位置?
正反转信号?
不是用的高速脉冲控制位置?

网友C:
1,驱动器在同一时刻只存在一种模式。
2,用模拟量控制驱动器速度存在差异很正常。即使同一个模拟量在接收端也不可能完全一样。
即使接收到模拟量大小一样,两台电机的摩擦系数也不可能完全相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位置与转矩共存模式
转矩模式下,你用什么控制位置?
正反转信号?
不是用的高速脉冲控制位置?

需要用到位置定位得时候就切回位置模式。
需要张力得时候用到转矩模式。

在转矩模式得时候就出现这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,驱动器在同一时刻只存在一种模式。
2,用模拟量控制驱动器速度存在差异很正常。即使同一个模拟量在接收端也不可能完全一样。
即使接收到模拟量大小一样,两台电机的摩擦系数也不可能完全相同。

这个知道。
但是我已经全部恢复出厂值了。
而且还不带负载去跑。直接电机裸转都出现不同步得情况。

比如谁先到达这个脉冲数,反而长得线(10M反而快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轴的驱动器交换下,怎么变化?

没试过交换。
但又换了一个新得驱动器
还是5M得伺服慢,所以前来请教前辈们

网友C:
转矩模式下位移时长不可能完全相同的,即使你给的各种参数完成相同的情况下位移时长也不可能完全相同。
伺服驱动器,电机也是有差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