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,程序写入异常报错!!!

楼主(2024-03-30):
连接方法:网络模块,网线连接,
异常情况: 1目前重机台下载的程序可以正常写入🆗.
2.修改后的程序写入就不行,一点写入就弹报错! 有点奇怪!

网友A:
可能网络不太好,或者网络模块被占用,可以使用直接连CPU下载不使用网络

网友B:
修改了IP地址或者与PLC通信相关东西,你下载后就通信不上了。检查恢复PLC通信的设置就行